T61不认电池要从那里入手啊?

楼主(2012-08-16):
有知道的么,

网友:
充电电路 EC

网友:
电池检测信号电路

网友:
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A:
充电芯片电源都正常,PH7也换过,东芝芯片也换过,联想芯片也换过,就是不认电池,,楼上说的电池检测信号时什么啊,能具体点么

网友:
从电池接口看图,看到有两个信号电压。那个就是的,慢慢的往下查

网友:
排除电池是坏的   插线 电池信号检测  直接到EC的

网友:
电池组、EC、及电池到EC的管理总线

网友:
I2C总线! 3个充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电源都正常,PH7也换过,东芝芯片也换过,联想芯片也换过,就是不认电池,,楼上说的电池检测信号 ...

检测不到电池跟冲电芯片的关系不大,冲电芯片是直接受控于EC的,主要查EC及线路

网友:
IBM的充电 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