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10 内接不显 外接正常。

楼主(2012-08-16):
东芝 L510 内接不显 外接正常,量了屏接口 没有屏供电和高压开启信号 ,显卡没有发出开启信号,应该是显卡虚了吧,因为本比较新不敢轻易加焊,散热器温度很高 ,手都放不上 ,感觉CPU的温度也很高。请教。。。

网友:
加焊显卡 不会加坏的

网友:
就是显卡了,先考一下板,这个显卡容易挂。

网友:
如果不是屏暗。就是IO或者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