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进水无CPU GFXCOER

楼主(2012-08-16):
今天拿到一台集显的N4050 进水导致1.05V上端管烧穿 更换后1.05正常输出,电流到0.47A不开机,后经检查无CPU GFXCOER电压 其余电压正常。1.05V对地阻值只有4欧不上CPU11欧。

网友:
一般上管击穿   下管最好也一起换

网友:
没显卡供电就查供电芯片 工作条件啊

网友:
最好吧下官也换了  还有CPU供电不正常它的芯片主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嘛?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