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联想昭阳A600

楼主(2012-08-16):
接到一台联想昭阳笔记本,在清理时把几个电阻搞没了,图纸找不到,哪位朋友有图纸或料板和我说下

是五脚管子上面  R591 R593 R592  这三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R592不知道有没有用料?
还有这五个脚的是什么型号的管 上面标着VACK

网友:
板号就在主板上写着呢,你自己找一下

网友:
板号没有,我都查了 还拍照了 给你看下 主板上所有标着的

网友A:
不可能没有板号吧,这么奇怪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没有板号吧,这么奇怪 的

确实怪,找也找不到呀

网友B:
好像是很老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很老的主板。

朋友谢谢你,可是与板不相同

网友:
在线急等,贴子沉下去了,我顶下

网友:
板号就是A600,不会错只是版本号的问题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