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开启

楼主(2012-08-16):
请教下各位师傅,机器故障现象:会自动开关。这个貌似是明基的通病~~~~也不单单是明基吧。后来经过测量,初步判断是开关按键损坏引起。。。我手头暂时没有这样的按键,把坏的按键拆下来。显示器上次是开启的,正常情况下,应该下次通电,会是自动开启。但这次,他没有开启。我也没法去试问题是否解决。按键就是一个开关的作用,想请教下师傅们,开关板的按键可以不要吗?让显示器自动默认开启。插电就显示~~~怎么做呢?

网友:
benq的显示器不接按键开关是不会自动开启的。每次开机必须要有按开关的步骤的。

网友:
把坏的开关去了,从旁边拆一下好的按钮焊上去。。。

网友(点评):
可以短接,行吗??????????

网友:
重新接个开关吧    想省事恐怕不行

网友:
最好接个开关上去,不行直接短接也行

好基友啊~~~怎么个短接法~~~~~~~~

网友:
飞线接个按键开关机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