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v1000 白屏

楼主(2012-08-16):
开机白屏,拆下屏发现屏线29和30脚短路,测屏上30脚也短路了,请问下不接30脚的话能亮吗?

网友:
看看谁发出的  是什么作用

网友:
IO发出的,板上的这个信号是正常的,就是屏上这个信号短路了,如果把那个R425电阻拆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先确定这个信号是板子上短路还是屏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后继短路

网友:
查一下屏线和屏

网友:
我都说了是屏上的VADJ这个信号短路了,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