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开机跑 0.65后 0.01一点一点往上跑

楼主(2012-08-16):
有哪位碰到过和我同样的问题吗? 我看了下本论坛关于这款机器出现的各种故障现象,基本都说是联想的通病BIOS。重新刷了后 故障依旧。量了下各个电压 都正常的,跪求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通病

网友:
有电路图吗 看看BIOS参与开机吗

网友:
不要在乎他电流跑不跑,就按0.65来修吧
找个点,看看复位正常否
如要有波波,查查LPC是否有波形

网友:
清内存槽 换内存 查各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PG 是不不是都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