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3FPP黑屏,求数据

楼主(2012-08-16):
朋友送来一台DELL E193FPP液晶显示器,说是开机一闪就黑屏。我试机发现只要接VGA线与主机相连就黑屏,不接显示无信号,开机检查各电压点正常。用驱动板代换屏和高压部分是好的。是驱动板出问题了,以前宏基出现这问题换两个小三极管就好了,这次不行。怀疑是程序坏了,暂时不换驱动板,想用回原板的。谁有的传我一份!~谢谢!!程序是24C02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能亮吗,才能确定是屏线

网友:
屏线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先查下行场信号这边,如果不正常也会这样。

网友:
直接换一个24C02就OK.。。以前长城的机器上出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换自己的驱动板  写个程序试试啊  我昨天修了一个跟你的差不多 有可能是GENESIS  那个大芯片坏  你先把那个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唉,要是我都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了,就直接换了

网友:
你试试。吧。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