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tft19w80ps 怪问题,换了电源板,画面还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2-08-16):
冠捷tft19w80ps 不显示拿过来看了一下,是电源供电烧了,烧得挺厉害,找块通用电源板换上,接5V GND, ON三根线,出图像了,但是画面狂闪,怀疑还能灯管坏了,找了两根灯管换上还是那个样,难道是电源板还有控制,还是驱动板不好,已排除电源板问题,一连换了两个都这个样,我看原板上还有个DIM   VOL    MUTE,不知道这三个脚会不会影响,急求中

网友:
先区分一下是灯管闪,还是画面闪

网友:
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你这样修机很累啊,怀疑灯管坏了,应先试再换。现在你把亮度控制端直接接地看看是否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