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个零件坏了

楼主(2012-08-16):
我有两块华硕主板M3A和P5PL2都是不能开机,开机风扇一转就停。M3A是晚上正常关机,第二天早上就不能开机(CPU辅助电源12V拔了,风扇能正常转),过几天再开机又能正常开机工作,晚上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又不能开机了(换了同型号主板能正常工作)。P5PL2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能开机了,过一两天又能开机,一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能开机了。估计是CPU供电电源部那个零件受温度影响而坏了(高温季节发生的),请教各们大师,是电容还是场效应管,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可能性大些。肯请赐教

网友:
都有可能,电容的怀疑大点。

网友:
电容,MOS管都查一下,看有没有坏的呀

网友:
温度啊温度 。。。。。

网友:
上管和下管一起换掉,供电不良一般是他们不良造成的,最后还不行就得换电源管理蕊片了,  ,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有短路了,要一个一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