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

楼主(2012-08-16):
惠普安装双系统杂安得

网友:
XP加WIN7?
先C盘装XP,然后D盘装WIN7
要用完全安装版,不要用GHOST,否则不引导

网友:
先C盘装XP,然后D盘装WIN7 ,但是我用的都是ghost的,也可以引导启动,只不过是下载一个启动菜单修复,在开机的时候有个倒计时选项,选择是xp还是win7启动,如果默认想哪个启动但是都要在win7里边设置,也就是在高版本的系统里边设置,在xp里设置默认启动无效,我一个是32位xp 一个是64位win7,挺好用的,为啥用xp就是有的软件不支持win7

网友:
楼主闲着蛋疼!BS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