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 se 上CPU掉电

楼主(2012-08-16):
测试CPU没问题,主板 不上CPU或拔掉4pin 12V都可以正常点亮。不上CPU时测有CPU供电,单桥的板。换了个RT8855问题依旧,上下管没有击穿。最后加焊桥解决问题,顺便上一张这个板的电路图

网友:
O(∩_∩)O谢谢  我原来有个板子和这一样的 也是拷下桥就OK了

网友:
高手,,,我也用此板我也去试试才行

网友:
单桥虚焊的例子多。。。最后就是桥了。。。。

网友:
这种NV单桥的。插小12V掉电如果还可以触发。一般是桥虚焊了、如果不能再次触发。就查CPU供电那块、你这板应该掉电后还可以再次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