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波炉是否可以制作bga焊台 ?还有陶瓷加热哪个好 ?

楼主(2012-08-16):
某品牌光波炉功率可调最高2000瓦。价钱大约300元。其他便宜的也可。

网友:
论坛上好多,楼主搜搜看

网友:
我就是用的光波炉和BGA架做的焊台,再加上一个温控器,那效果不是一般的好用,光波炉80元,BGA架子300元,温控器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