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显示器,电源芯片是ld7576屡坏整流桥。

楼主(2012-08-16):
          这个显示器故障是不通电。打开外壳没有看到任何烧毁痕迹,用表初步量了下保险开路,整流桥有问题。此电源ic是ld7576.启动电阻是5个394贴片电阻并联算后是78k欧姆测量是77.9k欧姆,开关管是07n65,取下量也是好的,ic电流反馈cs脚得取样电阻量是0.4欧姆。再量了尖峰吸收电路部分没问题,变压器次级部分也没问题。
         以为就是打雷烧了保险和整流桥,换上新的整流桥,串个灯泡通电。结果灯泡常亮,马上断开电,放400v大电容得电,一量只有10v,没存电。然后量整流桥又坏了,但是两次都没有烧坏得痕迹,也没有味道。
     继续量ld7576得5脚通过r917 15欧姆并个r932 6.8欧姆和d907到开关管得g基,发现就是开关管g基到r918这个读数是310得贴片电阻开路,和开关管s基到cs电流取样脚得这个zd902一个稳压二极管取下测量两边都有阻止。【这个稳压二极管不知道到哪去了】
          请教各位前辈,这两个坏的东西可以去掉不要吗?还有这个ic控制开关g基直接通过r917不可以吗干嘛并个电阻和二极管到g基。可否详细分析下电路。

补充内容 (2012-8-18 18:45):
          问题已解决。

补充内容 (2012-8-18 18:45):
17楼

网友:
将主回路断开,只剩整流桥和主电容看爆不爆。再爆换主电容

网友:
估计后继还是有短路的情况吧?希望高手给出答案

网友:
第一,整流桥的质量,第二,换400伏的电容

没看清我的帖子吧,换了整流桥,串灯泡常量呀。多么有短路呀。

网友:
低电平时,D917协助放电,让开关管可靠截止。D917不用,开关管会过热烧掉!

网友:
低电平时,D907协助放电,让开关管可靠截止。D917不用,开关管会过热烧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0723-1-1.html

网友:
低电平时,D907协助放电,让开关管可靠截止。D907不用,开关管会过热烧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0723-1-1.html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现在我想断开r918和zd902不知道这样有问题不,可以正常工作不。

网友A:
这样子修电源,不炸都不行。

灯泡亮了。说明后级有短路啊。短路的又不一定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修电源,不炸都不行。

灯泡亮了。说明后级有短路啊。短路的又不一定是桥。

     知道有短路,但是东西都查完了没发现短路,现在不知道这个稳压二极管常数,不知道怎么代换,然后才可以断开变压器次级一步一步确定是哪里短路,现在断开主开关管,桥正常了,大电容电压也正常。而且ic供电脚12v也有,断开电源,大电容还正常放电放了有1分钟呢。

网友:
雷击的多数LD7576和光偶都坏了。

网友B:
换掉LD7576,光耦。开关管。R918用10K电阻换上。再试试。ZD902可以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掉LD7576,光耦。开关管。R918用10K电阻换上。再试试。ZD902可以不装。

现在是这个r918已经开路了阻值无限大了。这个也可以不要吗?

网友:
对地分压的,必须装。是调整驱动电压的。

网友:
  这个显示器已经搞定,我现在是把那两个有问题的东西都去掉了,然后确定是高压部分有问题。现在换了高压条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我就是量高压部分得几个一样得310贴片电阻都是10k欧姆。难道是这个电阻就是310代表10k欧姆。
      请高手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