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222w走弯路维修

楼主(2012-08-16):
接到一台明基FP222W显示器,现象三无,一般这情况电源板可能性大,而且看着有些时间了,先拆机看看有没有怀孕电容。拆开一看相当失望,无肉眼可见故障原件。老实开始检测电源板,电源板单独上点,发现电源IC是ncp1203p60,起引脚定义为 测试得到8脚300多6脚10v稳定5脚drv无输出,(注意此处测量请以芯片gnd为地,或者大电容负极为地)。恨啊dip封装没有备货,赶紧在qq询问了芯片卖家6元一个,不过没时间送货,郁闷。
     接下来戏剧一幕出现了,拿着表笔乱测一次居然测到5v,一看是后级的一个电容两引脚,再找找看其他电容引脚是否也有电压,一测12v也找到了。莫非是刚刚线没接好,连接主板和开关板指示灯板,通电指示等还是不亮。测试主板上电压,5、3.3、1.8都有了,再看屏供电5v没有出来。这个供电来自于两个三极管,三极管b,e有5v,看样子是这个三极管没工作导致的没有5v吧,仔细查看主板上每个芯片,看到一个24c16的芯片 ,百度告诉我说这个芯片作用是:NVM (Non Volatile Memory 非易失存储器)  用来保存部分设置信息!掉电后信息还在,上电初始化会读取其中信息
    实在找不到别的地方有什么毛病,刚好手上有这个东西,换了它。连接主板和开关板指示灯板,通电指示灯终于亮了,接上屏幕,大花,难道是芯片存储的资料和这个主板不兼容,可看着这个花有点像屏线问题,直接换了。哦也终于好了。
      刚刚测的5脚现在是否有电压输出呢,验证下,看到了电压输出,可惜太忙没注意是多少,反正就是2.5-5之间,断开主板再次测量,这个脚电压又没有了。想了想应该是接上主板开机后芯片对于开关管的导通截止才会有控制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另外附上npc1203图纸

网友:
没有弯路,哪来的捷径????

网友:
修显示器一段时间了  还没碰到过  学习了

网友:
还没修过显示器  学过简单的原理

网友:
相片有点模糊,不过分析讲解非常好。

网友:
学习学习...显示器还没有学到呢!

网友:
感觉没什么思路,有点乱来,不喜勿喷,当然,我也不懂

网友:
24的还好修,最怕那种RTD2122类的有程序在里面的,资料难找,也难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