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二修LA-4142P开机无显

楼主(2012-08-16):
机型:Y430 LA-4142P INTEL芯片组+NV9系独显。
故障:开机无显,电流正常,机器已跑码,内外都无显。
维修:由于是二修了,一修已经把显卡更换过了,我就不浪费时间了,机器电流已经可以跑到1点几了,而且看跳变已经跑码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LPC AD线,波形跳变,走向时间,基本正常。如下图:

      有理论根据了,确定机器已经跑码,并且代码大致跑完(跑没跑完,这个需要经验),接着我来证明他和屏部分没有关系,进一步来锁定故障确实就是显卡部分,示波器测量LVDS的I2C总线波形,经监测,没有波形,只有上拉总线电压,OK!和机器上半部分没有关系了,故障锁定在显卡部分,既然GPU已经更换,我就从芯片的,电压,时钟,复位查起。
      经检测电压正常,支路电压也正常,再测27M时钟时,故障露出水面,27M没有波形,直接更换27M晶体,再测27M波形出现。

      更换好后,再测LVDS I2C总线,机器读显卡后,一组清晰的读屏信号产生,如下图:

      接上内屏,开机,联想LOGO出现,故障解决。维修总结:对于显卡部分的维修,我们经常会动GPU部分,往往会忽视一些基本条件。

一看楼主用的显波器 就知道是前辈呀 我们后辈都在用数字的

网友:
时钟波形没调出来吧,,呵呵.... edid 吧哈哈.....

网友:
显卡工作三大基本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基地有图纸呀

网友:
II2 呵呵是I2C

网友(点评):
呵呵,万恶的输入法,打不出属于。。。。

网友(2012-09-28):
老兄你这昵称与图片符合

网友(2012-08-16):
晕,看来有可能是做显卡烤坏的

网友:
相当干炼啊!示波器泰克的吧!

网友:
有次修一个宏基NV单桥的板子,也是换芯片故障依旧,最后换个晶振好了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修本子的利器

网友:
受益匪浅,以前从来没有想过通过测试LVDS的I2C总线来判断信号是否上屏了

网友(2012-11-30):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8-16):
楼主最后的总结很经典

网友:
不过示波器至今还没用过,所以有点看不懂哟,惭愧

网友:
LPC  AD线是南桥和BIOS芯片之间的总线吗?

网友:
LVDS  I2C总线是在哪里啊?为什么用示波器测得该总线没有波形而只有上拉电压时就能说明故障不在屏部分而在显卡部分呢?望楼主详解,谢谢!

网友:
用示波器测波形,为什么波形正常时有的是方形的而有的是不规则的呢?

网友:
示波器买了两年,却不怎么会用。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相当熟练啊

网友:
楼主确实给了人一种新的思路,谢谢

网友:
搜了半天,结果发现论坛上还没有楼主所说的图纸,楼主是否考虑公开LA-4142P图纸??
感 谢

网友:
楼主这个工具用得不错嘛

网友:
楼主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确实平时很多时候都忽略了显卡晶振  直接焊显卡

网友:
27M时钟坏得真是太少了,我是很少碰到

修了几年,只修一个,还有一就是14.318坏的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支持俊版。难得碰见显卡晶振坏的。。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不过好想学会这么用

网友:
是不是碰到了。如果晶振是好的。这样的情况。再怎么量呢

网友:
显卡晶振不好能代码大致跑完

网友:
数字电路供电、时钟、复位不变的真理

网友:
LZ修的很强悍啊,示波器也挺不错的,呵呵

网友:
强——,只是不每个人都能秒杀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是换显卡时弄坏的,另外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这个月打算入手一台安泰信1102C.但又好多人说不好用.纠结中..

网友:
波波真是好呀,我也有一台100M的,但总是不能完全发挥它的作用,以后也要多抽点时间研究了,也希望高手们到时候能指点一二

网友:
有好工具就快

网友:
总结的号  显卡不能轻易去动啊

网友:
少见、我做那么多显卡。没遇到过晶振做坏的。。。。晶振坏了是过不了显卡的吧。按楼主所说,那机器应该是没到显卡。屏上应该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
骨灰级大师,崇拜!也是我的目标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坏的哈。楼主的示波器是泰克什么型号的,看起来还是蛮好的嘛。正想买示波器

网友:
现在很多三板斧修本的都是上手就BGA干显卡,再不行就搞不定了!

网友:
修了挺多,第一次看见晶振坏的!

网友:
学习了,LZ使我扽开毛瑟

网友:
时钟波形没调出来吧,,呵呵....

网友:
对于代码有没有跑码,,确实需要经验!!!   具体有几段波,,没数过!! 呵!!! 我模拟1565 没这个信号也蛮清晰的,呵呵,...

网友:
看来有可能是做显卡烤坏的

网友:
模拟示波器能不能测这个波形

网友:
二修机,应该是修显卡时伤到旁边的晶振了,修出来的问题也很头疼的啊,受教了,大家以后修的技术要做到位啊。

网友:
很认真的帖子 支持好帖子

网友:
显卡晶振坏还没遇到过,也许遇到了也误判显卡坏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估计是换显卡的时候没包住晶振。我试过。现在换桥,显卡,晶振在旁边的都包住它

网友:
厉害呀,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请问楼主你说的LVDS的I2C是不是说的EDID啊

网友:
wo 也碰到一个27M时钟坏的

网友:
干了那么多的显卡,从来还没有碰到显卡晶振坏的,下次要留个心眼了。

网友:
楼主这个工具用得不错

网友:
修到过刚开始植株,用了两天,再换显卡,又是两天,后来示波器一测,发现没波,换晶振。稳定了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小俊我就看上你那示波器了

网友:
上焊台温度高把晶振给烘坏

网友:
真的碰到的很少。

网友:
楼主可以啊,看来是老手啊

网友:
楼主 威武 厉害 晶体坏的 很少啊

网友:
手上有台很像的。看下是不是一样原因

网友:
楼主对于各个功能单元的逻辑顺序和关键测试点掌握非常好,才有这么清晰的思路,佩服啊。示波器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没有清晰的维修思路可不行。。

网友:
强悍,下午修了一下午,还没修好,看来要换个看看,

网友:
一看楼主用的显波器 就知道是前辈呀 我们后辈都在用数字

网友:
从没想过去查显卡的I2c总线。。学习来了。。。

网友:
这故障太经典了,显卡晶振坏,造成无显

网友:
思路清晰 我要努力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
我的那个基本上没怎么用

网友:
主要是不会用呀

网友:
没有上拉总线电压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2-09-17):
楼主什么牌子的示波器呀 波形调的挺好的

网友:
这样收钱 你迟早百万富翁了

网友:
思路很好,方法也对的!!!!

网友:
原来是LVDS_SDA跟LVDS_SCL,我脑海里再也想不到这个I2C是什么东西了。看来明白点专业术语,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我我们 是没有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示波器还真的修部出来,看来真的要买一个了

网友:
晶振估计是做BGA时烤坏了,一般晶振坏的很少很少

网友:
楼主的应该是1012 或者220的示波器吧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真是恰到好处。。。

网友:
浪费积分,你的分明是LA-4141P集成的,4142P各大论坛都没有,你怎么会有

网友:
牛人啊  不知道现在买个多少M的示波器够用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啊,对付信号故障太有用了

网友:
刚学,有点看不明白,呵呵

网友:
对于代码有没有跑码,,确实需要经验   把波形图上上来,  高手,以后希望把文字编辑在图上,这样方便图文阅览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不够明白

网友:
高手修机一看就知有没有

网友(2012-10-18):
楼主用示波器很厉害呀,凭着看波形就知道跑码已经跑完了!用的是泰克哪个示波器呀?

网友:
有设备的维修就是底气足些,呵呵,我也搞个示波器先。

网友(2012-11-30):
显卡工作正常时,该总线是有波形的,没有波形,说明显卡工作不正常

网友:
LZ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是泰克的吗? 多少大洋?

网友:
请教楼主 这个示波器的波是怎么看的 我在你最后的那张正常的图上看到那里标了最大值3.44V 平均值3.37V最小值3.33V  这些最大和最小是波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吗? 如果是对应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我看到的最低点是1V最高大概是4.4V。求教:不知道这个怎么看?

网友:
还没听说过坏显卡晶振的呢,以后要多多留意了。

网友:
过来看看的!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希望楼主多发一些类似的资料

网友:
楼主理论,技术都很强大,我也要搞一个示波器了

网友:
测晶振是否起振似乎用万用表就行了。

网友(2012-12-31):
真是前辈啊,总线测量还有点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