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G86-770-A2 与G86-730-A2 能互换吗?

楼主(2012-08-16):
求解答
自己亲自换过的兄弟说下

G86-770-A2和G86-730-A2的显卡能通用吗

论坛见过一贴说可以, 但我把G86-770换上 G86-730的板上显不出来

不知道是没做好还是显卡坏还是主板坏,头晕。手上没G86-730的,只有G86-770的。

补充内容 (2012-8-17 11:07):
板子是 HP DV6000  AMD斜桥的板  板号 DAOAT1MB

网友:
不能的  740 730 735 703这些原字的就可以互用

网友:
不能,因为他们不是一个阶段的显卡

网友:
这种显卡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看你上什么板子  ASUS  SONY  IBM 肯定可以  联想和清华同方等一些板子不支持

应该是与品牌有关系吧,之前看到论坛一贴说代换可以。

网友:
换完要刷bios  有些笔记本bios里面集成的显卡bios多 有些里面集成的少 因为bios里面的硬件地址跟显卡的硬件地址要挂钩才行

网友:
好像不能代换吧

网友:
这种显卡是可以通

网友:
清华同方的不行,其他我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