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Q86-630-A2用Q86-631-A2代换后

楼主(2012-08-16):
来自: 北京海淀
请问显卡Q86-630-A2用Q86-631-A2代换后不亮,是不是还要改动其他电路
显卡
反对楼主:
5.0
本本波
反对楼主:
你认真一点好不好 ,G 根Q 都搞不清

网友:
不能的 740 730 735 703这些原字的就可以互用

网友:
来自: 北京海淀
也就是说只要换的没问题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应该能亮才对,是吧,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谁说的 603 630 631是该良的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