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T2208 电源板引起的白屏那位大师修过?

楼主(2012-08-16):
接一  HKC T2208显示器 开机白屏 。用通用板试机 正常 ,说明屏没问题。
用另一块高压电源一体版代换原来的电源一体版,显示正常。
测故障电源板电压电压 ,   12V输出为12.5V (正常)、     5V输出为4.3V(不正常)
哪位大师修过 给指导一下?

补充内容 (2012-8-17 15:38):

补充内容 (2012-8-17 22:34):
已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61085&extra=

网友:
换个稳压二极管,是12V和5V之间的。

网友:
我不知道,我是新手,来学习打酱油的。。

网友:
7.5V稳压管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的原件是否用变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