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TV512+RTD2023L程序刷死了,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08-16):
是一台显示器HKC型号LA766,17寸方屏显示器。芯片组是MTV512+RTD2023L显示器驱动板,是通用驱动板,求MTV512+RTD2023L程序刷死了,求解决方法。大家如果知道驱动板能恢复工厂程序告诉我小弟。急啊!!!
芯片
解决方法

网友:
以前有把芯片拆下来到别的板上烧录再还原到原来的驱动板就好了,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