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代工的P4M890M01T1-6LRS2H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2-08-16):
心血来潮,找出快富士康代工的P4M890M。直接上图

看了几节课远程的视频,熟知了一点上电时序!先查了上电时序,发现COM跳线没跳帽.直接找个跳帽插上,然后上电发现检测卡所有的灯都亮----很郁闷!

仔细观察发现 IO被人焊过, (没仔细观察,早看见就少走不少弯路)!
看了一会发现没思路了。放在哪了,没管了! 晚上又接着看上电时序!第二天又看了一会发现IO焊反了???这是谁干的啊!拆下后,没上IO 把焊盘脱干净,因为是VIA的所以上电跟IO没关系,就直接开机。检测卡亮了,可以上电了。赶紧断电找个IO装上,兴奋!!!!---以为好了,上电一看不跑吗。灰心了(又是一个搞不定的主板)放了2天!
今天又看了一眼板子心想,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查下各项供电吧!CPU,北桥,总线内存南桥供电都正常!没着了,论坛看了下说拆网,我拆了没用。说刷bios我刷了,还是没用!
正当准备放弃的时候,旁边传来这不没复位么?突然敲醒了我,我赶紧测量RESET脚,没电压啊。上假负载CPU复位只有0.4V明显被拉低了。

赶紧找个了电路图,发现复位脚直接连到《74ahc08》这个门上面。直接拆掉,开机发现复位脚点角正常了。
在论坛搜了下发现《 08是与门》! 找个门换上,上电成功跑码,哈哈!

上内存后还是报警,想起了---曾小白的话(每当我找到成功钥匙的时候,他们就换锁了)
测量下内存的电压正常,不会是北桥虚焊吧,用手压力下桥奇迹出现了,内存过了!

上BGA加焊北桥后成功点亮,此版修复!

_清华同方超越E380 主板富士康代工P4M8907MA.rar

网友:
突破禁区,向成功迈了一大步。赞一个。

网友A:
楼主,牛,自学到这一步,比较不错了呵呵。

网友B:
你离西天取经的路又向前迈了一步了   恭喜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自学到这一步,比较不错了呵呵。

全是蒙的,瞎猫得到死耗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离西天取经的路又向前迈了一步了   恭喜恭喜

回头到基地在学习了下,就快了。。。哈哈哈

网友:
哈哈,跟我前两天修的一块昂达的差不多,也是没复位,开关针没电压,跑线跑到门电路控制,发现门电路坏了,换了个上去好了!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懂时序就好修多了,听说饼哥的时序讲的出神入化的,可尔等还是卡板级的,诶

网友:
我是板卡级的都不行啊

网友C:
怎样查门电路是坏了??难道就直接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样查门电路是坏了??难道就直接换吗

我插了门,复位脚就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插了门,复位脚就有电压了。

o 哦哦。。知道啦。谢谢

网友:
看来思路还是要系统的学一下,理顺了也好工作,好下手,少走弯路。。。基地向往啊

网友: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础,看来楼主的理论基础不错。

网友:
有空来练习练习

网友:
到这步是不错了

网友(2012-09-25):
lz这么快就去实地了,学的怎么样

网友:
还   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