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机电路图的5Vsb一开始就有?那一开始就开机了?

楼主(2012-08-16):
这是intel开机
电路图
,这个开机电路图的5Vsb一开始就有的,那一插电源线就开机了?又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呢?
Intel
众航网吧
把绿线连接的电阻去掉,就能看明白了 。

网友:
开机是要经过触发排针到IO,IO再到南桥,南桥再返回给IO,IO再去拉低14脚绿线,此电压只是电源9脚的电压

网友:
72脚高电平关机 低电平开机。
同意楼主:
5.0
yeying77
同意楼主:
经典的回答,IO控制一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又去控制接绿线的三极管的电压,绿线电压拉低,电源开始供电

网友:
IO控制场馆导通开机,~!

网友:
5vsb是待机电压

网友:
不要孤立的去看后面的三极管电路,要把两个三极管及I/O的电路联合起来去分析.就象看一座楼房,你只盯着楼房的窗户就找不门了,找不到门也就进不到楼里。

网友:
哥们是待机的5V了,开机要有跳变的

网友:
IO控制了三极管拉低5VSB啊,

网友:
很明显就是后面那个NPN三极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