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ZG切换外接显示器时死机

楼主(2012-08-16):
当按住FN +F5时 不插外接显示器也死机 插了也死 可以切换出去 死机后不会去扫描硬盘 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你不按Fn+F5,会不会死机呢?

网友:
“可以切换出去”是啥意思?

网友:
当按住FN +F5时 不插外接显示器也死机 插了外接显示器也死 可以切换出去 死机后再开机进系统不会去扫描硬盘  只要你按了FN+F5 过会就死机 不按组合键 什么都正常

网友:
是在显示LOGO时就死机还是在进系统时死机?

网友:
LOGO哪里正常  进系统里面切换 可以切换出去 外接也显示  过会就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