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凌动平台945******-CI 卡logo

楼主(2012-08-16):
求高手 碰到一个ACER的品牌机。。叫“emachines 客户说不开机 拿回来一看。
  开机原来是卡在他的logo那里 下边有按 DEL F12的提示 但是按了没用 只有ESC 和键盘灯有反应。。其他的都不行。。后来想着刷个BIOS emachines官网下载了 刷了个没用
   今天再来修这个板子
看到上面的板号是:945******-CI 于是找到这个板子的bios 刷进去。。没有LOGO 直接进到这里 提示按F11 是这个界面 其他的键不能按。。南桥有点烫。
  求指导。。

网友:
毫无疑问!把原来的BIOS还刷回去!加焊一下南桥!BIOS程序不一样南桥淡然会发烫的!

网友A:
还有刷过bios后先换CPU试一下!

网友:
卡LOGO多数是SB,还有外设

网友:
个人认为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外设,楼上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刷过bios后先换CPU试一下!

凌动平台的CPU是焊死在上面的。。

网友B:
把BIOS扣掉,看南桥还烫么。。换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BIOS扣掉,看南桥还烫么。。换桥试下

把BIOS拔了也还是烫 。。估计是桥了 拔掉bios 插电待机时也烫。。现在没设备搞桥 过二天拿到我朋友那里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