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422TX 时不开机

楼主(2012-08-16):
如题:intle 配置,不开机时大小写灯和num lk灯 闪三次,据说是内存不过,清洗内存及槽无效,怎么弄也点不亮,放置一会再开有时能点亮,点亮后重启或关机再开都不能点亮,两灯又开始闪,这种时亮时不亮的机器该如何检测啊!

补充内容 (2012-8-21 09:50):
重植显卡,拷机两天未出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不开机时!按时序来!

网友:
CMOS  放电   刷BIOS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吧

网友:
闪3次据说是不过内存,所以最怀疑的是北桥,但没有配件,重植觉得也没什么意义,姑且排除一下,先做个显卡,把显卡芯片重新植啦,结果测试了两天暂还没出问题,随说是解决啦,但还是有点迷茫,下一次再碰到这类情况还是没有思路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