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下内存没供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图纸

楼主(2012-08-16):
(图片)

网友:
把第4脚电阻拆下来测试,如果电阻坏了就换个电阻,如果电阻是好的,只能判断W83320S是坏的.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保护了,把管拆了试试测量,试试怀疑的话直接换个试试,还有就是芯片工作条件查查。在看看是不是短线了

网友:
换了个管还没有电压。

网友:
贴片电阻是坏了,换还是没电,查5vduac上一端,这个是运算功放,12脚都没电给mos上管电,当然s极没电,一脚是反馈脚

网友:
更换电源管理和MOS管

网友:
看2脚有没有电压,再看下MOS的G极有无电压

网友:
我师傅说是桥坏了,板子给客户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