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南桥发出的slp_s3和slp_s5为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楼主(2012-08-16):
最近看了一本书 科学出版社的<<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里面的有南桥组成的开机电路原理图不太明白,书上说开机时南桥发出的slp_s3是低电平,可有些资料说开机时南桥发出的slp_s3和slp_s5都是高电平,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请朋友们帮忙解释下

网友:
高电平,为什么要分低电平高电平的,原因是时序有关系,你在只插电源的时候的时候SLP信号不可能为高吧,因为SLP高意味着开启,南桥应该开启所有电压的时候

网友:
主板不一样时许也不一样!要看是什么架构的!

网友:
书中是这样叙述的,感觉不太对

网友(点评):
是有问题,它要是低电平开机,由南桥控制开机,南桥内部的触发电路肯定会被触发

网友:
机器不一样  信号也不一样,  你这个书上举得是一个例子

网友:
最好先弄清信号的含义,高低电平有效是针对不同的状态而言。

网友:
不要学死了哥们。

网友:
不同的机器这两种情况都有吗?

网友:
这块电路的学习只要你懂得触发开机针会引起一系列信号高低高或低高低变化就行了。最终是拉低电源的绿线变成低电平即可。不论是经过I/O的还是不经过I/O触发的都是这样。

网友:
谢谢,兄弟说的在理

网友:
o//看了一会发觉信号由第变高为信号开启条件。。楼上说的都是例子。。是不是有高变低的开启???》只是关闭吧

网友:
有些带#的信号时瞬间低电平,有的是持续低电平,确实有点绕。

网友:
不同的主板设计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尔论。在实修中,我过多的遇到的是低电平。个人是这样的理解的。
1、按下开机键的瞬间,IO向SB发出一个申请
2、SB向IO发出一个允许开机指令,一个电平的高-低或低-高的跳变
3、IO将绿线拉低。

网友:
楼主很是用心啊, 努力努力!

网友:
slp_s3  有高电平有效,也有低电平有效,要具体主板具体对待

网友A(2020-09-28):
这个知识老了,它讲的是P3或P4的吧?20针ATX主板

网友A:
这个讲的根本就不对,你可以按下开关不松手时其实已经开机了。只不过长按会掉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