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4核 额定400W ATX电源不开机的维修和分析

楼主(2012-08-16):
今天客户说家里电源开不了机 到家一看按了开机按钮没反应  估计电源故障在300V和待机电路。拆开主机一看带独显高配电脑。 电源航嘉400W的很新  报价换新的270+30维修费300整  修好旧电源150元 客户说这个电源以前配300多不换,同意修 。这样我暗暗高兴  修电源利润肯定比换修电源高。取下电源拿走  回家拆开一看用料很好。保险烧了 但没发黑应该问题不大。测300V对地电阻不短路,奇了不短路你炸什么保险呀?为了安全起见老方法在保险地方接上灯泡。通电灯泡很亮。有短路?刚测300V电容两端不短路呀?测300V只有125V  两只电容上电压只有60多伏  测待机电压5V竟然正常 短接绿黑线风扇还转。125V电压不正常故障还是在300V电路。300V故障只有两种可能  后级开关管和滤波电容问题。刚测了不短路。问题应该在前级。  前级交流滤波整流桥问题。整流桥好拆点先拆他了。一检查整流桥内部+端一个二极管短路。这个电源用的是800V8A的桥  把整流桥换上通电300V  实测280应为有灯泡这个正常。短接绿黑线所有电压正常。去掉灯泡换上保险通电300V电压实测310V,输出端所有电压正常。

 会员1484732300鑫豆2025-3-23 17:35

网友(点评):
本帖及后续的跟帖对全桥整流电路理论和该故障维修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网友:
不错!叙述清楚,一篇维修范文。

网友:
桥短了还有待机啊,厉害

网友:
桥的一路已经短路了,居然还能够启动。奇了!

网友(点评):
全桥短了一路,还有半桥,这不奇怪,短的那路只是造成电流大电压低而已

网友:
整流桥短,而有待机。
可能是灯泡起了限流作用,因此没烧件;
310V在灯泡+短桥下只能达到125V,而125V勉强可以达到待机电路的需求(当然接近空载状态)。
仅仅是推测!不当请指正。

补充内容 (2012-8-19 21:58):
谢谢老大鼓励!

为什么挂接个灯泡就知道哪里短路了,难道说灯泡辆了就说明有短路,没亮就没有短路?原理是什么啊,想不明白啊!请指点
我测量了应为桥只击穿了+端的一只二极管。其他的3只是好的 所以保险管没发黑。应该是在灯泡限流作用下+短桥下只能达到125V,而125V勉强可以达到待机电路工作。

网友:
赞

Hwa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版主的个型很经典

网友:
1、全桥击穿一个二极管相当于半波整流了,因而电压降低到125V.

2、副电源在110-220V之间均可正常工作,这是它电路决定的,就象手机的充电器一样,这个电压范围均能输出4.7-5V的电压。

3、楼主串联灯光开机很正确,要是不串灯泡,开机就会烧保险的。

网友:
请问楼主要窜个几瓦的灯泡比较好呢

网友(点评):
40-100W

网友:
为什么整流桥坏了一个会炸保险? 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呀

网友(点评):
得整桥的的图就晓得了,是四个二击管连着的,两个为一组,短路以后就相当于你家220V 或110V 电压火线和地线中间只放了一个保险丝(保险丝负载电流足够大的话你家线会烧,不够大的话他就会烧)

网友:
范文很好,我有一个电源就是串灯风扇电脑都正常,就是上保险,烧保险,可能也是整流管问题,一直没时间去修它

网友A:
就是一直不知道整流桥电路,能不能使用其它的代换

网友(点评):
你的那个电源跟这个故障很相似,直接把整流桥换了试试

网友:
请教一个张师傅,如何测定整流桥的好坏的

网友:
谢谢分享,教人咋样维修啊

网友:
简单的故障被老大修了

网友(点评):
这个故障看是简单 却会让很多人迷糊 迷糊的地方就是测量300V电路不短路 但炸保险 串联了灯泡待机电路正常工作。前段时间有个网友就修到这种故障不知道修好没?

网友(点评):
这种故障容易被忽视,炸保险,用X1档测300V电路是否短路,不短路,就测每一个整流管的正反电阻;有待机电压就是因为串联了灯泡,形成半波整流有125V电压,没有灯泡照样烧保险;先检测后通电,所以修理手顺很重要。

网友:
张定文  这个故障看是简单 却会让很多人迷糊 迷糊的地方就是测量300V电路不短路 但炸保险 串联了灯泡待机电路正常工作。前段时间有个网友就修到这种故障不知道修好没?

就是我的,现在出现的故障是开机风扇微动一下,7500各脚电压正常 , 紫线也正常,不知道是哪点问题

网友(点评):
不一定是电源问题,也有可能供电MOS有问题,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可能点

网友(点评):
电源保护了

网友:
我测了整流桥,是好的,也重新换了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
是桥一路断了吧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坏一个桥臂的,常见的是坏两个

网友:
技术员装机设2345.com为主页,终身领工资!赶快注册:http://jifen.2345.com,邀请码请填写4515679,可额外获得100积分且首月赚钱翻倍!

z4654688 -5 严禁灌水

网友:
请问测300V是用直流档还是用交流档来测电压?小弟不才,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啊!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当然是直流档测电压

网友:
为什么挂接个灯泡就知道哪里短路了,难道说灯泡辆了就说明有短路,没亮就没有短路?原理是什么啊,想不明白啊!请指点

网友(点评):
自己看一下整流桥前面的电路,如果桥前级穿了以后就直接对地,你家根管不就火红流过灯丝经地线发光的么

网友:
如果灯泡亮,能说明有短路,但是不能判断哪里短路。
当然,对于ATX电源来说,一般都是初级短路。
有短路时接上220V当然跳闸、烧件。。。
这时串上灯泡,就是相当于在电路中串上了限流电阻。
灯泡变亮,而电流不会过大,当然就保护了相关元件。
如果还不清楚,那就多看看基础电路的相关知识吧。

网友:
如果没有接灯泡限流的话!一只二极管击穿的话,电容很危险,发热爆炸,再烧一只二极管直到短路!烧保险

网友B:
再请问张老师,显示器的电源板,接上220V以后,正常的话,板上输出端到驱动板的输出口是不是就有5V电压出来了呢?谢谢了!

网友(点评):
显示器接上220 电源板就有5V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问张老师,显示器的电源板,接上220V以后,正常的话,板上输出端到驱动板的输出口是不是就有5V电压出 ...

看看我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1836-1-2.html

网友:
看看,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很好,有收益

网友C:
800V8A那桥质量很好的,怎么会轻易就烧呢,肯定是机主操作不当引起的,没老实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0V8A那桥质量很好的,怎么会轻易就烧呢,肯定是机主操作不当引起的,没老实交代、

朋友你把文字看清楚好不好  电源拿回来保险就炸了的 。怎么是我烧坏的呢????只是保险管不发黑证明 短路不严重。我就换了桥和保险管就OK了。

网友:
开关电源这部分一定要学好。。。很多电器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直不知道整流桥电路,能不能使用其它的代换

可以用分体的整流管来代换。

网友:
好贴,看来串灯泡来检测电源部分,势在必行啊
谢谢张老大分享

网友:
电源维修 电路板上不是有余电吗,怎么处理!!! 上诉说的只看懂一点点!! 学习当中!!!

网友:
如果手头没有合适的整流桥,可以用4个1N4007二极管对照整流桥的电路图自己做一个整流桥。我维修笔记本适配器经常遇到小体积的整流桥没有配件就用4个1N4007二极管自己做个~!

网友(点评):
400W的电源 1N4007功率不够的。

网友:
我还蛮期待能有个1、2、3呢,原来就是一个桥布局短路。小失望了下。

网友:
这个问题是值得好好研究一下了。。。。。。

网友:
我只佩服你的收费  真的

网友:
呵呵呵!!!很好很好!!

网友(2012-09-28):
上讯维一个多星期了。换电容修好了3个电源,想改造中一个,我看这个电源太简单了,初级滤波电路只有cy,刚好有个拆机的接头里面整合了cy 2x等就直接装上了,谁知道这个电源就罢工保护了。有待机,启动就是风扇动一下,版主帮我看看会是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D:
学习了,我今天维修了一个某品牌机的台式机电源,是个小机箱的,电脑拿到店里用户主说是昨晚电压不稳烧了,还没拆开就闻到一股的焦味,交换电源测试了一下,能亮,确定是电源坏,告诉用户,原装的电源大约1K左右,要一星期左右,用户说,这么久,你看看,能不能修,给我搞快点,我说,行吧,修修看,好机子收下,电源拆开,先看了一遍,电源没有烧坏的痕迹,然后量保险丝,保险丝为开路,再量整流桥及开关管,均正常,然后装灯炮串在保管丝的位置通电,灯炮常亮,断电再测,测到整流桥后面两个陶瓷电容短路,仔细一看,这玩意儿烧了,因为有东西包着,立马拆掉,再通电,灯炮亮一下主灭了,测紫色线有输出,直接短接绿黑,各电村输出正常,测试半小时后找了两个电容换上了,装好上机测试,OK了。但我没有搞清楚那两个电容是干嘛的,对比别的板子,好像木有那东东!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电容是压敏。只有压敏才用热缩管套住。

网友:
开关电路知道甚 少,发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2012-12-19):
引用 网友E:
我的1000W 掛了
也來學修POWER

1000W的电源我还没修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我今天维修了一个某品牌机的台式机电源,是个小机箱的,电脑拿到店里用户主说是昨晚电压不稳烧了, ...

那个不是电容,压敏电阻,防止高压保护电源的。

网友:
谢谢,技术贴,一定要顶的

网友:
换一个整流桥150,很给力啊

网友:
因为你的灯泡很亮就以证明有短路,就算你的灯泡瓦数小那它也只是微微的亮,所以这问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俺一个破电源好几个月了到现在都没修好

网友:
技术高的人就是收入也随着高,厉害,楼主就是楼主,技术应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网友:
恩恩 很好的帖子  你的帖子我一直关注

网友:
你好 张老师  有一个桥块的二极管坏了  我买的二极管个头比原先的小  代换没事吧

网友(点评):
功率耐压最好和原来一样

网友:
二极管短路没有把高压滤波电容弄坏真是万幸

网友:
好 很实际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我的猜测:
1、输出整流二极管击穿
2、输出部分电容漏电(正负极间有较小电阻出现)

楼主搞定了说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
看帖,学习一下修电源。。。。。。

网友:
感觉写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3-01-19):
桥短路了还能够出待机电压,确实有点奇怪。有可能串接灯泡的缘故,当短路时,全部电压加到灯泡上,这时电源输入的直流电压为零;当不短路时,电路是正常工作的,但只有半波,所以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比较低。

网友:
论坛首页张定文 的文章里有怎么接灯泡的方法

网友:
不错!叙述清楚,一篇维修范文.学习了.

网友(2013-02-24):
我有个航嘉网飚至尊版的电源,待机5V不稳定,在3-7V之间跳动,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修理

网友:
谢谢楼主,刚刚学习,很需要您这样的维修经验

网友(2016-01-03):
能不能 上一个图看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