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EL芯片组的PLTRST#这个信号

楼主(2012-08-16):
我记得带#的信号表示变化信号或者低电平有效
这个PLTRST是intel平台南桥发出的总复位信号
现在故障机开机后   这个电压到3.3V之后 再就无变化
我觉得这个信号应该是一个低高低的跳变  用来复位北桥 网卡等设备

网友:
是高低高吧

网友:
给北桥和其它设备的

网友:
你自己不都说了这个信号是个变化的吗,它本身就是个变化的信号,这还不理解吗。

网友A:
测到这个信号是高电平就可以认为平台复位是正常的了,这个信号只有低高的跳变然后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到这个信号是高电平就可以认为平台复位是正常的了,这个信号只有低高的跳变然后一直是高电平

但是我没有测到高低高的变化

网友B:
是高低高。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高低高。有跳变。

那么  这个跳变的变化可以用表笔测到么?  我记得复位信号要持续100ms

网友:
应该是一直都是3.3

网友C:
他没有跳变   要查是主板是否到复位这一步!!!!  查 他复位的前提条件!!!

网友:
正常情况应该是高低高跳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没有跳变   要查是主板是否到复位这一步!!!!  查 他复位的前提条件!!!

供电正常  时钟没示波器 没法测  但是晶振两边电压都是零点几   有压差

网友E:
看时序图啊,是个低高的跳变

网友:
这个信号的跳变万用表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正常  时钟没示波器 没法测  但是晶振两边电压都是零点几   有压差

查CPU 的PG 是否给到南桥   因为时钟和复位几呼同时发出来的   大部分主板 是由cpu PG给南桥 和时钟芯片  来发出时钟和复位! 具体还要看图纸   示波器 我不会用!!!   按图纸  查时序!!1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时序图啊,是个低高的跳变

这个电路图里面没有时序图  而且这是个上网本   板子上原件号很多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