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导通问题

楼主(2012-08-16):
请问下这个MOS(U39)在什么情况下会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71499604\QQ\WinTemp\RichOle\Z(~@S}6M_FZDB~PA}QELERM.jpg导通,麻烦要详细下哦,在此谢谢

网友A:
u39必须在Q111不导通的情况下U39才会导通哦。+3VALW才会流过U39变成+3VS电压。因为Q111的2脚是一个高电压,如果Q111导通,那么U39的G级就木有电压。G级木有电压。那么U39就不会导通。

分析的很好,

网友B:
首先要知道U39和Q111是什么类型的MOS管吧,它们是N型的,N型的MOS管只有在它的G极加上高电位时才能导通。剩下的你自己分析吧!

网友C:
谢谢分析,不过我还有个疑问,假设在Q111不导通的情况下,R647和R650在实行串连分压时,因为R650是0欧的电阻,所以R650非接地端的电压不是0V吗?为U33的G极不就是低电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析,不过我还有个疑问,假设在Q111不导通的情况下,R647和R650在实行串连分压时,因为R650是0欧的 ...

R650在主板上是没有装的。也就是说图纸上有R650这个东西。但是主板上是没有装的。你可以仔细看看R650旁边多了个什么标志???就是多了个,主板上没有装此电阻的标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知道U39和Q111是什么类型的MOS管吧,它们是N型的,N型的MOS管只有在它的G极加上高电位时才能导通。剩 ...

我不明白的是R647和R650这两年电阻串连分压,无论是什么状态下R650电阻的非接地端都应该为0V吧(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不对请多多指教),那U39的G极也就永远是低电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9必须在Q111不导通的情况下U39才会导通哦。+3VALW才会流过U39变成+3VS电压。因为Q111的2脚是一个高电压, ...

哦原来如此,谢谢啦

网友:
首先要知道U39和Q111是什么类型的MOS管吧,它们是N型的,N型的MOS管只有在它的G极加上高电位时才能导通

网友:
  非常漂亮的电路讲解以后多发点。

网友:
在U39第四脚为19V时导通

网友D:
你修的是不是联想G480的机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的是R647和R650这两年电阻串连分压,无论是什么状态下R650电阻的非接地端都应该为0V吧(我是这样 ...

你想的不对的,R650的电阻非接地端不是一直是0V ,它受控于Q111的导通与否,如果Q111导通,那么R650非接地端为0V,如果Q111不导通,那么R467和R650串联进行分压。R650的电阻非接地端就得到一定的高电位,从而引起U39导通。

网友(点评):
此图的R650在主板上根本木有装。。。。。。。。。。。。。。。。。。。。试问0欧的电阻装上去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当信号SUSP 为低电平时Q111截止,+VSB电压通过电阻R647(R650没有装件)直接加到U34的G极,U39导通,+3VALW通过U39转换为+3VS电压。相反当SUSP为高时Q111导通,Q111的D极也是U34的G极被拉低接地,U34截止,,+3VALW不能转换为+3VS电压。
这种电路在仁宝的机器中是一种常用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R650在主板上是没有装的。也就是说图纸上有R650这个东西。但是主板上是没有装的。你可以仔细看看R650旁边 ...

你 好强大  怕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不对的,R650的电阻非接地端不是一直是0V ,它受控于Q111的导通与否,如果Q111导通,那么R650非接地 ...

R650没装也可,装上就不对了。那样U39就永远也不导通了。即不受控了。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修的是不是联想G480的机子?

联想g47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修的是不是联想G480的机子?

不是,是联想F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不对的,R650的电阻非接地端不是一直是0V ,它受控于Q111的导通与否,如果Q111导通,那么R650非接地 ...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R650是0欧的电阻,Q111无论是否导通,R650两端的电压应该永远是0V吧

网友:
SUSP低电位,+VSB保持高电位不被拉低就导通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R650在主板上是没有装的。也就是说图纸上有R650这个东西。但是主板上是没有装的。你可以仔细看看R650旁边 ...

这个标志是什么啊?我好像没找到。难道是change footprint ?

网友:
要导通,前提是Q111不导通,VSB电压加电U39的pin4就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析,不过我还有个疑问,假设在Q111不导通的情况下,R647和R650在实行串连分压时,因为R650是0欧的 ...

r650是没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