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接开机后各组电压偏高

楼主(2012-08-16):
各路电压均偏高+5V达5.7,3.3达3.6V,12V达12.75V,待机状态下494的4脚电压4.35V,请高手指点下思路

网友:
有时候电压高一点也没有关系

网友A:
查查是不是电源过压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是不是电源过压保护了。

短接绿黑时,电源正常启动,但测得的电压都偏高,请指点从TL494哪个脚或其它哪里入手检查

网友B:
看一下300V电容容量是否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300V电容容量是否变小。

这几天有事没上网,检查了没问题,还有别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