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 2000要命啊

楼主(2012-08-16):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惠普dv2000开机显示六个屏,拆机加焊显卡试机显示正常以为好了,装机测试,显示正常,就是一进系统就掉电。唉,风扇也改长转了!拆装几次都一样啊,求大牛门给点思路啊……

网友:
楼主看看时间有木有设置,进BIOS把时间设置了,或者进安全模式。

网友:
惠普的机子就是毛病多

网友:
LZ装个温度 软件 看看 温度正常吗,或者裸板试试

网友:
进PE也掉是吧?有些显卡直接加焊不行,须重新植珠吧

网友:
你改长转的电压从哪里取的呀?把风扇复原再看下。

网友:
裸板也是进系统就掉点,系统都进不了怎么装温度测试软件啊…

网友:
进系统到什么地方掉电啊?进BIOS里掉电不?

网友:
掉电 1是散热没搞好 2是有供电地方虚焊了,你看那个地方有进东西的痕迹没。

网友A:
唉,弄好了,弄了半天原来是我们店里的直流电源有问题,

网友:
直流电源有问题,楼主真是。。。。。。

网友:
你的直流电源是不是3A的啊

网友(点评):
这样的情况还不一定是过流

网友:
呵呵,恒流源有时候是会勿到人的,修HP DEII  机顾客有带电源我都给他留下了

网友:
先换个显卡

网友:
原来没有修过V2000吗?怎么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弄好了,弄了半天原来是我们店里的直流电源有问题,

我用的电源也是,插在绝大多数电脑上都没有问题,但是插在有些型号的笔记本上,就启动就断电。前几天我碰到一个sony机子就这样。

也不是过流保护,电流也没有那么大。

网友:
先要排除外接设备,再去换CPU、内存。最后去换显卡

网友:
散热没有做什么你还是好好做做散热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太热了 掉电

网友:
裸板点机正常,装机不正常的话那就是没装好,贴纸贴了没,外设排除了没有?

网友:
今天我们的直流电源也出问题啦 哎 戴尔机器关机开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