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能替换TPS51123么

楼主(2012-08-16):
                                           TPS51123                                                       TPS51125
感觉除了1脚和6脚的下拉电阻不一样以外其他的是相同的,那位高人给个意见,电阻不换可以51125可以替换51123吗?

可以的!

网友:
1脚和6脚貌似都是接地,应该可以换。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打一下,第一张图的1脚和6脚的另一端是接地吗?如果是接地,那么,引脚定义就一样。

网友:
1和6脚的阻值差的不是太多,可能互换的。

网友:
应该能上次我就换过就好了

网友:
引脚定义相同,下拉电阻相差不大,以为是可以互换的了

网友:
RT8205A可以和51125替换,但是有个TON脚位电压要变一下

网友:
不行的,不是完全接地的,ON

网友(2014-07-15):
完全可以,放心换吧

网友:
我以前替换过 可以,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互换,我试过的  ,

网友:
可以换的~~!这几天B460天天都用51125来换~!B460的51123自然坏太多的了~!最爱修这机器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楼主代换过了没有  试了告诉一声

网友(2020-03-03):
我忘记是哪个机器上用的51123,我用51125换没好,最好愣是找了个51123上去就好了,楼主可以直接代换看看,不会烧东西,最多不能用而已

网友A:
之前换过,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2020-04-22):
引用 网友A:
之前换过,好像是可以的。

8年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