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C用电池开机,用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2-08-16):
今天接到个进水的ASUS A8SC主板,电池能开机,电源开不了机,插电源也没待机电流,保护隔离经过2个场管,第三个场馆电压变成1.2V,电压变低,用导线直接连到一起也没待机电流,插上电池显示短路,冲电芯片换了不行,求解

网友:
楼主直接把DC电源直接加到公共点,绝对可以开机,就是电池不可以用

网友:
你看下DC口边上那里的电阻应当不正常了

网友:
看看那个1.2V的管子

网友:
还是应该隔离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看看电源口旁边的其他小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