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区分高低电平

楼主(2012-08-16):
自己正在自学中,老是在书里看到什么低电平导通,高电平到通风,但就是不知道什么是低电平和高电平,求助下众位大侠,低电平是什么概念,大概在多少V左右,高电平又是什么概念,多少V才属于高电平???

网友:
在逻辑电路中,低电平表示0,高电平表示1。一般规定低电平为0~0.25V,高电平为3.5~5V。

网友:
电平我们也可以理解是水平线,离水平线近低的是低电平,高的当然是高电平。
功放里的高低电平指的也是,输出电平高与低的幅度大小,指的都是交流信号,功率输出端电平比音频高,不是很容易理解高低了吗。

网友:
楼上正解啊。一般主板中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

网友:
实际应用中,低电平一般指0.3V(一个PN结压降)~0V(地);
高电平一般都在1.05V以上(要看上拉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向主板触发电路  排针哪里 低于2V 就是低电平 高于2V 以上是高电平

网友:
看了你的回复更晕了,什么是上啦电压,搞不懂

网友:
都是专家,你要多看看数。

网友:
上拉电阻就是把低电平拉到高电平  下拉电阻就是下拉到地

网友:
啊,这么多解释啊,似乎在TTL电平定义中,<0.7为低电平,反之高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