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6):
K40AB好多键不能用,外接键盘正常,不知道如何确定是键盘问题,
问题

网友:
老大换一个吗,不行就测一哈阻至。600多。

网友:
键盘拆来清洗一下

网友:
键盘这么多线.阴值都一样吗

网友:
阻值都一样,正向一千多反向600到700多每个脚的阻值都一样,你这样的情况直接换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