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侠们帮忙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2-08-16):
三星T220液晶显示器,屏型号:LTM2201-L01 SD 花屏!!MCU写过,屏码片换过还是这样子!!

网友:
把屏挂到其它显示器看看。

网友:
屏挂了。应该是吧。

网友A:
这种工作应该是屏问题。屏的水平电路没工作  我上次修屏实验过 不给水平模块供电  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作应该是屏问题。屏的水平电路没工作  我上次修屏实验过 不给水平模块供电  就是这种现象。

是不是还有 垂直供电模块?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就是屏坏了!你应该备一套通用驱动板,屏线配齐了,笔记本屏都能点!

网友:
貌似屏电路的问题。这种问题由于资料和配件不太好弄,所以不好修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应该是屏。

网友:
屏坏得机率比较大了

网友:
屏坏了。。不要冒风险去修了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行不行

网友:
是屏坏了,我修别人显示器的时候,把屏压坏了个角,然后,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我看我师父搞过这种样子的,最后还是搞好了,但也有没搞定的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试试     不过屏坏占多数

网友:
屏坏占多数

网友:
我觉的应该先换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种花法一般视屏的问题

网友:
就是屏坏了吗。

网友:
屏问题 可以修 比较麻烦

网友:
我接到一台方正的显示器,也是这样的故障,我直接退了,说屏坏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修修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