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盘

楼主(2012-08-16):
请教高人指点一下无盘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这样没办法帮你,无盘一般都用锐起,不过我没装过,有盘装的就安装的多 。我一般都是做黑网吧,20-40台左右的 ,用有盘好管理,不过好像没无盘快,楼主要是50台以内可以考虑这方案,我就这样做的,呵呵!!!感觉还可以。服务器用双网卡千兆网卡的主板,(一个用来服务器游戏下载更新,一个用来连接客户机)用3个500G的硬盘,一个系统 ,一个电影 一个游戏  (系统2003 收费万象2004破解版 游戏更新用网维)客户机用40-80G串口硬盘

网友:
无盘服务器    怎么做

网友:
什么样的主板配什么样的u

网友(2013-10-31):
哎  我也想无盘入门   不知道在哪里学

网友:
也想搞个无盘,省得copy来copy去

网友:
嗯,无盘的有什么技术。。。

网友(2014-02-23):
用无盘就对了,现在网吧都是无盘

网友:
网吧 的 锐起无盘

网友:
无盘要配置服务器,用锐起和2003sever就行了,

网友:
我也不会哦,

网友:
有没有人教教我啊

网友:
用网众吧,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