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下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2-08-16):
旭日125F的RTC电路,不知此处Q11还有5VPCU在这起什么作用,如5VPCU通过Q11那不是和CMOS电池的正极相遇,那一个3V一个5V,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
Q11就是为了把+5PCU调节至接近3VRTC的电压的,
R272为3K,降压限流的作用很大

网友:
CMOS电池电压不足时q11将导通,大概是电池检测的

网友:
有5VCPU就不用电池了,

网友:
他们只是每段电路电流的名称而已

网友:
晕 楼主这也问啊 不就是一个典型的CMOS电路么 只是貌似加充电功能罢了 很多都是双二极管这不就换种模式罢了

网友:
就是给钮扣电池省电的电路。电脑主板上全有这个设计,但用双二极管的多。

网友:
充电电路

网友:
CMOS电池不是不能充电吗,这样设计有种脱裤子放屁的感觉

网友:
我看也像是充电电路

网友:
3V和5V遇到一起,当然会变成最大的一个值喽,这个5V经二极管会降压的

网友A:
Q11经R267和R270两个偏置电阻分压而导通,5VPCU经Q11的集电极电阻和集电结而输出3V 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是由R267和R270来控制的。这是电子电路的基础,所以把电子电路的基础学明白是看懂电路图的前题。

网友:
CMOS电池供电电路,  加电开机了 就不会使用cmos的电了,达到省电的目的

网友:
把5伏电压降到3伏,开机后就用它来维持cmos电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1经R267和R270两个偏置电阻分压而导通,5VPCU经Q11的集电极电阻和集电结而输出3V 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是 ...

5VPCU经Q11的集电极电阻和集电结而输出3V 电压,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看着修电路的,又爱又恨的,懂点,懂得不多,来着吸收点营养!!!

网友:
这个无非就像直接拉过去3.3V给RTC供电,当有5VPCU时,这个电压比COMS电池电压高点,所以电池电压终止输出。Q11就像个二极管的作用,因为只要有5VPCU它就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