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L6255开启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2-08-17):
1、如6255 PDF截图、电路截图:CSIN、CSIP为电源电压输出的电流侦测脚,分别经G31、G32连接R305的1、2两脚,1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两引脚电压相比经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再经跟随器产生高电平的SGATE。
2、再如6255 PDF截图:CSON电压为电池电压。当不接电源时,就不会有DCIN电压,因而CSON大于DCIN经比较器产生低电平的BGATE信号。相反,接电源时BGAET为高电平。
3、如6255电路截图、电池放电电路截图:U41、U52均为P沟道均管,G极为低电平D S极才能导通。AGAET、BGATE分别为U41、U52的G极控制信号,如1中所说SGATE为高电平的话,U41不应导通。AD_+经U41产生公共点电压是不是因U41内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原理产生的。
以上为个人分析,但不确定分析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一二,以下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1、如6255电路截图:CSIN、CSIP为电源输出电压的电流侦测脚,在6255PDF截图中,比较器的正反向输入端是由这两脚的电流做比较,还是由电压做比较,如果由电压做比较,正向是否大于反向。如果是由电流做比较,原理又是怎么样的。此比较器中标注的:CA1X19 .9是什么意思。
2、G31、G32是什么元气件,在此电路中的作用是怎样的。(因为在其它图纸中没见过这样的电路符号)
期待高手们的指导!

网友:
可以把你的图纸给我吗谢谢了 我的QQ 867945744

网友:
看不太清 最好发原图 看样子好像是pcb放电原件 但是应该是铜箔 不是实体原件

网友:
6255 图给我们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