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c开机显示logo过后就不显示字了。。。但是背光一直亮着

楼主(2012-08-17):
前几天接到一个华硕F80C笔记本,一开使送来是本屏不亮,但是看电流跑动,应该到显卡了,外接正常。拆开看了看显卡,是ATI216-0707009,A卡一般不爱虚。所以先测了屏线,没断线的。所以就加焊显卡试试,加焊完以后本屏和外接都不亮了。。。这下郁闷了,看电流也应该是不过内存了,可是换了多条内存都无济于事。怀疑显卡坏了,于是叫老板订货,但是不知道老板怎么搞的,搞了个测试的回来。MD,本来就没几块钱的事。唉。没办法,焊上去试试把,焊上去后,本屏显示LOGO之后,就什么都不显示了,就是不出字了,但是屏还是亮着的。BIOS也进不去,以为显卡没焊好,又加焊了一遍,不行。老样子。测主板所有供电正常,内存换了无数个。。。后来无意间接了下键盘,居然过了logo后自检了,以为是没插键盘的事呢。一阵开心,MD,谁知到拔掉键盘后,又恢复老样子,怎么插都不管用了。外接也一直是亮着,就是不显示字。客户一直催,MD活马当死马医,加焊北桥,不行。加焊CPU也不行。换CMOS电池,内存。就差没加焊南桥了。求大神们支招。。。此机南北桥是SIS的,CPU是intel的,焊在主板上的。求高手们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终于发成功了,不容易啊。上传图片实在传不下去了。太慢了。希望没卡到

网友:
兄弟们顶顶啊,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在线等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个类似的,也是华硕的型号不记得了,那是进水机不加电、电修好后就和你现在的一样,我换了个bios后就好了。

网友:
我也怀疑是bios,但是没有编程器刷不了啊。。。还有别的可能么

网友:
兄弟们,这个问题已经被我神奇般得解决了。。。原本是特无奈啊,没编程器刷不了BIOS,也不敢确定就是BIOS的问题。显卡换过,内存不用说了,CPU'北桥都加焊过。。。最后实在是没招了,就是显示ASUS之后,什么字都不显示了。客户催的都要拿刀子捅我了。。没办法只能装机拿走呗,这时候奇迹发生了,我装完机子试一下,谁知道好了。直接进系统。。。。这真是太神奇了。。。。

网友:
莫名其妙的好了,我也碰到过

网友:
希望不要返修,莫名其妙好的一般都会回来看你的。

最好不要回来。。。都怕了这个客户了。催的要命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在台机器了,真是搞死人呀,过了logo后就灰屏了,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真是无语了,

网友:
好像华硕有的机子光驱也会影响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