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BA41-01129A 短路维修

楼主(2012-08-17):
      接到板子,同行说短路,先目测一遍,网卡烧穿. 南桥背面有两个小电容烧坏,摘掉。然后打下各电压阻值,1.05V  1.5V  3V  5V  对地短路。显卡 北桥上的电容也全短。

     烧5V电路,发现南桥发烫,摘掉。再打阻值,不短了,那就先修系统供电,先上系统供电芯片,高低端MOS管先不上,测下芯片周围电路,发现线性电压对地短路,再烧线性,发现EC发烫,摘之。

      再测系统供电芯片外围电路也正常了,该有的条件也有了,就差EC发出的开启信号了。上  3V 5V的MOS管,两电压的都是复合形场管,5V的找不到,只能改。(外观是8条腿的,焊盘是10个焊点)

然后改了下开启信号,测试看系统供电有无输出。摘掉两三极管,让ENTRIP1与ENTRIP2连接电阻接地。3V  5V正常输出。

再把EC  南桥换上,开机,电压输出都有了。上CPU  内存,外接OK.    最后把网卡补上. 维修结束。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不切合实际!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这么多的故障收多少大洋呀

网友B:
真不赖的技术  学习了

网友C:
这技术开个修理店没问题了,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高手很有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C:
有图啊,发个图上来,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D:
这么多故障一下就找出来了哦,很厉害哦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E:
雷击的板,修好真不简单。供电主芯片,EC,线性降压供电,网卡芯片,南桥都击穿,那要几块料板才能找齐啊!要人命哟

网友F:
楼主可以说说最后这么要摘掉2三极管??加两电阻接地??

网友G:
楼主厉害,我啥时候也能有这技术

网友H:
很佩服楼主的耐性,

网友I:
连EC给35V的开启信号都能改?

网友J:
牛人,这样的烂滩子都给你收服

网友:
楼主思路够清晰明确。给力。

网友K:
烧鸡不错,这样的推理也似乎很合理,可是只能告诉楼主的是,在实维修当中,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的,太累不说也挣不到钱,并且这样的操作加分析至少需要一定的时间,充分的料!有点太不可思议的感觉!也许真的是楼主经过努力奋斗修好的,呵呵………………

网友K:
此贴有灌水的可能,按照楼主所说,此板已经报废:一开始楼主说显卡 北桥上的电容全短,而后来又说没有待机,查了待机芯片之后,发现EC 南桥也有问题,而最后却只换了EC 南桥就好了,却没有提显卡与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这么多的故障收多少大洋呀

价格我也不太懂,但是估计赚的不多,坏的东西有点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赖的技术  学习了

没有啦,我也是新手,这板我修了三天,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现在写下来做个纪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技术开个修理店没问题了,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其实没有啦,拐了很多弯,现在写的只不过是个明确点的思路。让你见笑了,我还是个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啊,发个图上来,我们也学习学习。

有个参考的,没有本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故障一下就找出来了哦,很厉害哦

不是一下,是三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雷击的板,修好真不简单。供电主芯片,EC,线性降压供电,网卡芯片,南桥都击穿,那要几块料板才能找齐啊!要 ...

反正是赚不了什么钱了,这是老板给我们当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说说最后这么要摘掉2三极管??加两电阻接地??

它本来就有三极管跟电阻,摘掉它只不过是想测试下3  5V有没有输出正常。只是改了下开启方式而已,小小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我啥时候也能有这技术

我也是新手,共同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佩服楼主的耐性,

你也会有的,坚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连EC给35V的开启信号都能改?

看系统芯片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牛人,这样的烂滩子都给你收服

   我也是新手,让你见笑了!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L:
看来你生意还是不咋样的哟,,都烧了这么多了,你还在弄的哟,,不晓得弄好后遗症多不多的哟,,你真的是个牛人,,,配服你了,,学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烧鸡不错,这样的推理也似乎很合理,可是只能告诉楼主的是,在实维修当中,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的,太累不说也 ...

这要看是在哪个角度,现在这块板是给我练手的,而且是修了三天才修好的。(在别人的帮助下,注:谢谢那些可爱的人儿)修好虽然赚不了什么钱,但是确给了我一个很珍贵的经验!信不信由你,我又不强求你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此贴有灌水的可能,按照楼主所说,此板已经报废:一开始楼主说显卡 北桥上的电容全短,而后来又说没有待机, ...

哎,现在真的什么人都有,刚开始的确是都短,摘掉南桥,的确就不短了,他们之间通信肯定是有连接的线路。有短路肯定会拉低他们的阻值。什么什么没待机,是先修系统供电。拜托你先看清楚再说,显卡与北桥不短了,都是好的,就不想提了,不知道是我说的不够清楚,还是你没看明白。唉!也不想说了,这人...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来你生意还是不咋样的哟,,都烧了这么多了,你还在弄的哟,,不晓得弄好后遗症多不多的哟,,你真的是个牛 ...

我只是个新手,打工的。反正现在是好了,等坏了再说!   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很强大,也很细心。

网友:
三星的用料就是变态,管子都是复合的,找都找不到代换

网友:
我这个是充电那里烧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