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XB-HF769A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2-08-17):
联想显示器LXB-HF769A冠捷代工,刚开始故障为,通电后绿灯常亮,开关也关不掉,黑屏。没查出问题,加焊焊接不良焊点后试机,显示器不连主机能变灯,连主机后黑屏,烧机30秒左右,场幅不满且上下跳动,显示器内有嗒嗒声, B+电压缓慢上升至140多伏,显示正常。短时间关闭显示器后,重开正常,长时间关闭显示器重开,故障重复!Q911用RF634代换故障依旧,D925换了故障依旧,C482电容量正常,L906没合适的没换,显示器内嗒嗒声感觉是L906升压电感发出的!现在无从下手,请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
加焊下电感 看看

网友A:
或电感电压被拉低  而都嘟嘟声

网友B:
测q901、q906、q912

网友C:
这个机器是热稳定性不好,你可能用镊子夹棉球沾酒精点这部分相关的元件,看看哪个元件会出现问题,就换哪个。试试吧。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电感电压被拉低  而都嘟嘟声

不知道什么原因,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q901、q906、q912

版主这三个三极管我都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了,没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是热稳定性不好,你可能用镊子夹棉球沾酒精点这部分相关的元件,看看哪个元件会出现问题,就换哪个 ...

你说的方法我试过几个元件,没找到问题,也不能挨个试吧,还有其他方法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方法我试过几个元件,没找到问题,也不能挨个试吧,还有其他方法吗?谢谢!

冷状态不行,用烙铁加热法,在冷态下用烙铁加热元件,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状态不行,用烙铁加热法,在冷态下用烙铁加热元件,看能不能开机。

有什么重点怀疑的原件吗?我实在是没什么思路了!显示正常后,得等很长时间才出故障,且我发现现在从出现故障到正常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

网友C:
有图发上来。

把B+后级断开,在B+与地之间接上一个灯泡,看看发光情况,如果还是慢慢上升,那问题就在变压器的前级;如果灯泡两端的电压正常了,那就是变压器后级的问题。
先判断故障大至在哪个部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图发上来。

把B+后级断开,在B+与地之间接上一个灯泡,看看发光情况,如果还是慢慢上升,那问题就在变 ...

按你的方法试过了,B+一直是47V,接主机和不接主机一样,指示灯绿色,并且关不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方法试过了,B+一直是47V,接主机和不接主机一样,指示灯绿色,并且关不掉!

建议楼主这样试试看:因为DOS状态+B供电在70V左右,可去掉Q911,也就是撤去+B升压电路,联机只接DOS(即VGA信号),这样可排除+B控制回路问题,如果高压正常,指示灯状态不正常,就压查CPU部分,供电、复位、晶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这样试试看:因为DOS状态+B供电在70V左右,可去掉Q911,也就是撤去+B升压电路,联机只接DOS(即V ...

试过了,去Q911黑屏,没感觉到起高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过了,去Q911黑屏,没感觉到起高压。

那你换个角度,从+B慢慢升高方面找找,重点在+B电路的取样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换个角度,从+B慢慢升高方面找找,重点在+B电路的取样反馈电路,

嗯,我得清清脑子了,这几天烦死了,都快要放弃了!谢谢!

网友:
主要检测13V和Q901基极电压稳定不?? 如果稳定的  故障在Q911 Q912 Q906 Q901这几个管子上。反之往后查。

网友:
楼主 没必要发这么大工夫  换块主板得了  要是想修好  换板留下 慢慢修  或买块好的 对比的修

网友:
有修过,有换变压器好的,也有换管理IC好的,也有换不明显电容好的。

网友D:
版主,13V和Q901电压稳定,Q911 Q912 Q906 Q901这几个管子,我也拆下来量了,没问题。升压电感没合适的没法换,B+出来直接到行输出的2脚!现在从出现故障到正常的时间也就10多秒了,没有嗒嗒声了,有点像吱吱声,不会是行输出变压器有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版主,13V和Q901电压稳定,Q911 Q912 Q906 Q901这几个管子,我也拆下来量了,没问题。升压电感没合适的没 ...

断开行变压器 在+B上接一个100W灯泡 看看如果+B电压稳定故障消失。那就换行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开行变压器 在+B上接一个100W灯泡 看看如果+B电压稳定故障消失。那就换行输出变压器。

版主你这方法我试过了,B+50多V,不升压,高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