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但不接屏背光灯常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17):
液晶显示器黑屏但不接屏背光灯常亮,是什么原因? 主板工作正常

网友:
整机你要先检查显卡是否有损坏

网友:
LZ讲的不接 是不接信号是吧  那应该跟驱动板有关咯

网友:
是不是不接显示器屏线  可以点亮灯管   接了屏线 之后是暗屏是吗

网友:
不接屏线正常,说明高压正常,接屏线黑屏,屏工作不正常呗,驱动板,屏线路有问题

网友:
这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