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THINKPAD (AMD)求助

楼主(2012-08-17):
板子进水直接换班了,板子换来了 上CPU(AMD) 上内存(3代)点,电流始终卡在1.23左右,  一直以为是卡在内存不过,已经换了好几根内存了 还是过不去   COMS放电什么的都做过了 ,还是这样!小弟没辙了 求助!!!    还要查什么地方

网友:
换板了还不行,板肯定有问题,AMD 至少要1.8A以上才能亮,你看看大小写有反应没

网友:
板子都换了,还有什么要查的,无非就是个屏了。裸机点屏。不亮就是板子来料不良!

网友:
是不是U也有问题

网友:
这机子不是北桥容易坏吗,,先加焊下试试啊

网友:
换来的主板还是在保修之内  叫人家焊北桥  我晕

网友:
楼主 你换个CPU 看看吧 CPU 很容易坏的

网友:
你内存拿掉 电流应该也在1.2左右吧

网友:
CPU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