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71的主供电时那个脚啊?

楼主(2012-08-17):
补充内容 (2012-8-17 21:48):
vcc,vdd,bst这些都是来自5v电感或者5v后继,但这个芯片应该有个类似于V+或VIN的供电吧?

补充内容 (2012-8-17 22:33):
谢谢大家,原来并不是每个芯片主供电都是来自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VCC  不是主供电吗

网友:
很显然 Vcc啊

网友A:
19 25都是主供电

网友:
vcc就是电池电压,vdd是芯片内核供电

网友:
这个果断VCC呀

网友B:
楼主,不会吧??出个这么幼稚的题来靠大家??

网友:
这个还用问吗?  VCC

网友:
LZ不给力啊。

网友:
打酱油········VCC

网友:
VCCVDD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 25都是主供电

vcc,vdd,bst这些都是来自5v电感或者5v后继,但这个芯片应该有个类似于V+或VIN的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吧??出个这么幼稚的题来靠大家??

vcc,vdd,bst这些都是来自5v电感或者5v后继,但这个芯片应该有个类似于V+或VIN的供电吧?

网友:
VCC主供电   但是VDD SHDN  REF   PST都是不可少的

网友C:
而且 VCC 一般要大于VD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 VCC 一般要大于VDD

不会吧,它们好像都是来自5V或5V后继

网友:
不是什么芯片都是共高端来供电的,这个是VC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