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120求助

楼主(2012-08-17):
有一台老HP6120的本子,安上电池或接上电源,不按开关,指示灯自己间歇性的闪烁。按开安不启动,偶尔能开机,进系统正常,帮分析下哪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用稳压器试过吗?闪烁的时候待机都正常吗?

网友:
跑电流看看,这有可能是南桥问题,这款机南桥问题多。

网友:
南桥有可能

网友:
这待机明显就已经有问题了啊,,怎么会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