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CD37K73液晶电视机问题

楼主(2012-08-17):
TCL LCD37K73液晶电视机出现TCL标后,就停在TCLlogo哪里不动,然后慢慢的由红变白,到最后看不到logo,整屏变蓝底,而且还有些花,有时候能开机看几分钟后,就变成以上故障,请问各位高手,这是驱动板的问题不,补一下,有时候正常看几分钟后,慢慢变白到屏看不到图像,但声音正常。

网友:
可能逻辑板坏了

网友:
先量lvds是否ok,T-CON DC-DC電路

网友:
测下屏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