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E坏问题求助

楼主(2012-08-17):
有块华硕M2N-XE的主板第一次开几秒后自动关机,第二次可以跑码但显示器无信号输出,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经验是可以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注意电流表跑的数值,应该是显卡芯片问题多点。

网友:
是台式机板也可以看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