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的WIN7旗舰版,集成有硬件驱动吗?

楼主(2012-08-17):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win7

网友:
那要看你下载的是什么样的系统了、一般的是有集成驱动的

网友:
克隆版的系统? 你电脑有主板驱动碟就直接上 如果没有就百度搜硬件型号下咯 不过一般有网卡驱动了 就直接驱动人生或者精灵 直接上